三菱PLC修改程序求助

楼主(2010-11-15):
各位朋友,本人编好一机器PLC程序,有自动和手动功能,在机器上运行也没问题;现在想加一个暂停功能,就是在自动时按下暂停键机器停止动作但先前动作保持,再按一次暂停键机器从暂停位继续自动工作,该如何修改,请各位朋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具体要什么样,

网友B:
可以尝试这样:程序最好按照步进的思路来编写。选用一个按一次自锁再按一次解锁的按钮开关,将开关信号编写进步进的逻辑条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