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D60P8-G如何使用 怎么进行编程

楼主(2010-11-15):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关于 关于QD60P8-G如何使用 怎么进行编程 在程序中如何读取QD60P8-G模块的数据?

楼主: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计数器复位请求!

网友B:
传送K1这个值到第3个IO里模块的G13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2楼说的是计数器复位,传送的不是K0也叫复位吗,这点有点不明白,可以在解释清楚些吗

楼主:
谢谢站长的帮忙,可是我没有明白,你所说的是传送K1这个值到第3个IO里模块的G13,你是怎么判断他是传送到第3个模块的
我想请问下,这个脉冲计数器和普通的计数器编程方法是一样的吗,具体应该怎么写呢,可以写一个简单例子讲解下吗 ,比如通过这个计数模块,来计数到设定的値,会触发一个位元件,应该怎么写呢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