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问CP1H CP1L和CP1E出产的先后顺序,是不是-----------------

楼主(2010-11-15):
请问CP1H CP1L和CP1E出产的先后顺序,是不是越往后功能越强大?谢谢

网友A:
出产顺序是CP1H最先,再是CP1L,最后是CP1E.
CP1H功能最强大,再就是CP1L,最后是CP1E.
我个人感觉CP1H的输出点不是很稳定。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价格越来越平。CP1E针对三菱FX1S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