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0-11-15):
请问FX1N-PLC可以与FR-E540变频器通讯吗?

网友A:
当前可以
不过PLC要加一个FX1N-485-BD板卡才行。

网友B:
485方式的话就要加一个FX1N-485BD
还可以用模拟量控制速度,加一个DA板或者模块
当然最简单就是用Y连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

网友C:
可以,用RS指令即可完成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