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三菱FX1N-24MR-001的下载口那个圆形八针的口是什么座?线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是母座,线序是422规范。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1,RX-
    2,RX+
    4,TX-
    7,TX+
    3、6,Vcc
    5/8,GND
    顺序见图: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友情提示:  如果是与电脑或触摸屏连接,最好用PLC或者屏的供应产做好的现成电缆...
    做得不好的电缆,总烧PLC通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