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问题,新手

楼主(2010-11-16):
海太克的屏控制PLC,在屏内部是用内部继电器好还是用X输入继电器好

网友A:
肯定是用辅助继电器了,这样可以节约PLC的输入点数的使用量,也就可以节约PLC的使用规格了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用过海泰克的,但一般都兼容,可根据读写需求和自己爱好,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网友C:
发现这工控网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