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高手: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问题!

楼主(2010-11-16):
伺服驱动器:三菱J3-60A,是不是将电池装上就变成绝对位置了?无需再基本参数中设置了。PA03中的参数就不需要设置了!

网友A:
电池是一定要装的
PA03要设置成0001或者0002,并且要重新上电
详情参考MR-J3-A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14

楼主:
资料看了,电池装了,但是设备上PA03并没有设置成0001或者0002而是0000,怎么也可以啊?不理解,谢谢!

网友B:
根据我使用 三菱MR-J2S 的经验, 还是要设置下基本参数的,要选择用哪种位置控制方式。
不知对否

楼主:
FX2N PLC FX2N-1PG定位模块 MR-J3-60A 驱动器 问题是:1PG中BFM#25设置为绝对位置模式 而J3-60A驱动器中的PA03参数设置为0000也就是增量系统模式 不是绝对位置 怎么回事?我给搞迷糊了 请高手帮忙解答 越详细越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