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系列PLC怎么和文本显示器通讯

楼主(2010-11-16):
我的PLC和文本显示器(MD306L)通讯的线断掉了,现在换了根线,但是不知道文本那头的线是怎么接的。我接好以后总是不能正常通讯。继电器也没有信号。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不同的文本线不一样的
有两种办法:
1,把以前的线拆了,照着做一根
2,找卖文本的买一根线

网友B:
就是,一般原来的线缆里断开的线可以通过线号或颜色区分,照着接起来就可以。
继电器没有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文本是什么品牌的?要有具体品牌后,就能找出与PLC的通讯线的做法。这样你再重做一根就好了。
这个是MD304L的,MD306L应该和这个一样。
根据这条做一下线看看。
再不然就直接用三菱的SC-09来当通讯线。
文本是MD306L,谢谢你的帮助哈!(*^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