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的转换

楼主(2010-11-16):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样把光电开关的常开信号转成常闭信号,就是加个中间继电器,怎么接线

网友A:
说明书上有的,NPN和PNP的不一样的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光电开关一般都有常开和常闭两组触点,可以直接换接线端。
用继电器转的话也很简单,光电的输出信号接到继电器线圈上控制继电器通断,中间继电器上有常闭端子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C:
不太难呀!

网友D:
对于输入为PLC方式不存在NO/NC的关系。
一般光电开关都具有NO/NC触点。
如果需要用中继转换,你只要将光电开关驱动中继,中继的辅助触点取出你需要的触点(中继需要有NO/NC的功能)

网友E:
这些事做工控的最基本原理··要经常用到··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就可以·有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F:
用光电开关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用继电器的常闭点不就转过来啦

网友G:
用继电器转的话很简单,光电的输出信号接到继电器线圈上控制继电器通断,中间继电器上有常闭端子直接使用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H:
很多光电开关本身就是可以调节NO.N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