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压力传感器的用法

楼主(2010-11-16):
我要把压力转换成模拟量,不知道压力传感器的用法,求高手!!!

网友A:
4-20MA或0-10V
转换成电流就是4-20MA量程 转换成电压就是0-10V量程么?

网友B:
从压力变送器出来的应该都是标准电信号,PLC侧模块设定为与之对应,就可以得到数字,该数字一般与物理量成线性关系。
我要输出4-20MA,有想对应多少量程压力的传感器

网友C:
现在的压力变送器转换出来的一般都是4-20mA电流信号,如转换成电压信号,4-20mA电流对应的电压是1-5V。楼主的4-20mA的量程对应的压力量程多少的都有,放心吧!

网友D:
国际标准模拟量信号是,0-10V和4-20毫安与你的压力量程没有关系啊

网友E:
这很容易啊,它本身就是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F:
应该是比你所用的最大压力大一点的就可以了,本身就是模拟量的。4-20ma

网友G:
想转变成电压型号用一个调整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H:
本身就可以

网友I:
若樓主需要電流輸出形式的傳感器就選電流型的,若需要電壓輸出形式的傳感器就選電壓型

网友J:
如果是电阻形式的压力传感器,需要加隔离端子,转换成电流或电压输出,不过现在市场上大都是带变送器的,输出直接就是电流或电压

网友K:
一般直接从压力传感器传出的电压是很小的,如果要求精度高高专用仪表或模块。不过也有的压力传感器已经内置转换电路,数字通讯,传输距离远,抗干扰

网友L:
根据检测的对象确定传感器的型号

网友M:
所测介质的最大压力在压力传感器量程范围内就行,现在的压力传感器一般标准的都是两线制,转换成的就是4-20mA的输出。PLC侧的AI卡跳线成(西门子的AI卡需要这样做)相应的两线制4-20mA与之压力表的输出类型一致即可。

网友N(2011-03-06):
谢谢。刚好在弄一个这样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