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威纶WEINVIEW触摸屏 数据线

楼主(2010-11-16):
请问这个屏的数据线可以自己做了,用232转485直接连上线能不能用的。还是用9芯的接品焊三根线的

网友A:
PC侧RS232-------------HMI侧RS232
2--------------------7
3--------------------8
5-------------------5

楼主:
这样的话两个接头都是一样的吧,电脑这边是母的,屏上也是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