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上电池的作用-----------

楼主(2010-11-16):
请教触摸屏上电池的作用,一旦没电或拿下,会有什么后果?谢谢

网友A:
作用1:对SRAM中的数据进行保持。
作用2:提供断电状态下实时时钟需要的电力。
没电或拿下的后果是,SRAM中的数据丢失,时钟恢复到出厂状态。
Regards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应该没什么事!我用过三菱F930电池没电取掉了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C:
一直供电就没事,但断电取下就不行了

网友D:
原厂装配出来,你拆下问题就来了!

楼主:
是不是之前的程序丢失,换上新电池后不会影响重新使用吧?

网友E:
一般都是用来保持时钟的,功能和电脑主板电池的大同小异。

网友F:
1.报警历史2,采样收集数据3.运行时间等会丢失。对运行没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