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关于: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10-11-16):
本人新手,想问,如果已知电机的极对数P=2,和额定转速r=1400r/min。现在如果我向让电机的转速是1000r/min,那么我的变频器频率该是怎么计算啊?谢谢(工频50HZ)

网友A:
=1400/1000*50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A:
刚才写错了应该是1000/1400*50=35.7Hz

网友B:
速度n=60*f/p
故f=n*p/60

网友C:
哈没看还没注意

网友D:
r=1400r/min应该是4极的电机啊

网友E:
感觉有点难度 还是把速度测下来 在调节吧 !

网友F:
1000/(1400/50)就这样算出来的等于35.714

网友G:
(1000/1400)X 50 =35。7Hz

网友H:
找本运控的书 上面有详细解释

网友I:
谢谢!让我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J:
把变频器设置成转速显示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K:
你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还要乘上异步电机的转差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工控组态

网友L:
2,8,9楼的公式都可以用!

网友M:
电机的转速与频率是成正比的。

网友N:
没听说过有2P/1400转的电机

网友O:
变频器可以看转速,,,这样最好

网友E:
算出来的准不准 到底跟实际成不成比例 跟负载有没关系 ?

网友P:
1000/1400*50=35.7Hz

网友Q(2010-12-30):
6楼和16楼,看好了,楼主是极对数为2,因此为4级电机,没错,注意审题,呵呵
答案9楼正确

网友Q:
引用 网友K:
你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还要乘上异步电机的转差率。
不要考虑转差率了,异步电机4级1400rpm已经考虑了你的问题了,如果是同步电机,转速应该为1500,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按照额定转速计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