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6):
恳请各位高手指教,我想用三菱PLC中的软元件M900到M915作为警报区的设定地址,但在编辑触摸屏画面时,就是不让用M900到M915,请问为何?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你可改為M869到M911或M912到M927作为警报区的设定地址.................

网友A:
更正:你可改為M896到M911或M912到M927作为警报区的设定地址.................

网友B:
这个软元件的起始地址应是8的倍数才可以.能被8整除的软元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高手,多谢帮忙!家园的人们就是热心啊!问题解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