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常开串电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6):
接触器常开串电容是什么意思,而且一个接触器串三个。有点不解。请指教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串在主触点上,还是辅助触点上?接触器带的什么性质的负载?说清楚点。

网友B:
在触点上的话,是灭弧

网友A:
他说的是串联,不是并联。灭弧应该是并联

网友C:
负载电感,灭弧,保护触点,减少对其他弱电干摇

网友D:
我赞成1楼的说法,搞清楚负载时关键

楼主:
是主触点上,是控制电机的。应该控制电机速度的。但我很不理解,请指教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串的是电抗吧,怎么会串电容?
xuehi

网友F:
赞成7楼的说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主触点上,是控制电机的。应该控制电机速度的。但我很不理解,请指教
可能是利用电容的容抗控制电机的转速吧

网友H:
没有见过。不发表评论

网友I:
触点上串联电容,什么电机?三相改单相?

网友A:
如果是100W左右的电机,串联电容来降一下速度是可以的。大电机不行

网友J:
这和吊扇的调速器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K:
单相电机么 会不会是 启动电容啊~

网友L:
是电容补偿控制专用的接触器!
jxh668

网友M:
是什么负载?串的是多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