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行车

楼主(2010-11-16):
请查看,自己的

网友A:
能说一下图里的都是什么元件吗?
jxh668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C:
什么意思?干什么?

网友D:
说一下图里的都是什么元件吗

网友E:
就是上面的十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网友E:
是互感器吗?

网友F:
电流继电器,主要用在绕线转子式电机过载保护的!长时间过载会加热继电器里面的油,推动活塞,从而断开控制部分

网友G:
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电流继电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