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后触摸屏的显示

楼主(2010-11-16):
各位大侠你们好:
小弟现在手上有三菱PLC主机和FX1N-2AD模块与F930触摸屏一起做一套测试温度的治具,
但是经过多次研究我不能明白,在传感器得到了信号(也就是所谓的模拟信号)经FX1N-2AD转换后变为数字信号,
在PLC中进行处理,如果触摸屏要显示实时的温度时是不是要对PLC中的温度数据进行再次处理(也就是加减乘除)?
那其中加多少,减多少,乘多少,除多少?这个值是依据什么而得到的呢?
以上小弟肯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肯定要处理的 但是你干嘛要用AD模块呢?温度模块不好些吗???还是价格的问题 请指教......

网友B:
温度用2A/D模块?
有pt或tc

楼主:
以上不是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