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关于绝对位置和增量系统问题!

楼主(2010-11-16):
刚接触伺服,很多问题琢磨不透:FX2N PLC FX2N-1PG定位模块 MR-J3-60A 驱动器 问题是:1PG中BFM#25设置为绝对位置模式 而J3-60A驱动器中的PA03参数设置为0000也就是增量系统模式 不是绝对位置 怎么回事?为什么1PG和J3设置不一样?为什么不都是绝对位置系统?我给搞迷糊了 请高手帮忙解答 越详细越好!谢谢!

楼主:
现在这样设置到底是绝对位置系统还是增量系统呢?

网友A:
是绝对位置系统。
你监控控制部分的当前位置就能判断是否是绝对位置系统,与马达的无关,
马达的绝对与相对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用增量系统的驱动器不会记忆位置,而绝对系统会记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