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国标图形符号

楼主(2010-11-16):
最近因为为讲课,查了很久也没查到像光电开关,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在图纸上的标准画法,以前的老图纸都是用的一个类似接触器线圈的方法处理,这样对吗?

网友A:
如果LZ用过电气CAD或者EPALN的话就知道光电开关有许多种标准画法,时间继电器的国标画法许多电工书籍上都有例子的,与接触器不相同。

国标图形符号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