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子齿轮计算

楼主(2010-11-16):
麻烦大家告诉我怎么计算,我的电机分辨率是2500,我要设PLC发10个脉冲电机转1度,电子齿轮的分子,分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伺服?一般情况是2500*4/10,2500是分辨率乘以4表示是四倍频。细分10000。

楼主:
二楼朋友回答的不明白

网友B:
看下公式

网友C:
http://blog.myspace.cn/e/400625680.htm
去这里看。

网友D:
我也等等学习呀

网友E:
我自己用EXCEL里面的函数做了个自动计算的,电子齿轮的计算设计到2种情况:1是速度控制下的电子齿轮计算,2是位置控制模式下的电子齿轮计算:期间又分距离,角度等,距离中又有丝杆,减速机等,还要考虑你每脉冲输入的分辨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