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11-16):
1250千伏安变压器功率因数0.9。能带多少负载?

网友A:
1千伏安,就是1kw,自已去根据,自已的负载特性去算,

网友B:
变压器铭牌上有低压额定电流的,只要在运行中不要超过就可以了。

网友C:
最多可带1000KW,

网友D:
1vA为1.44A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