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机原理

楼主(2010-11-16):
家用电机的启动原理!!请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家用 都是单相电机 按理通电后不会产生旋转磁场所以电机不会启动。单相通电会产生一个稳定磁场,转子在磁场作用下 顺时针和逆时针 受力一样 电机 处于平衡状态 只有打破这种平衡 转子才能转。所以家用电机都有电容 作用是通电时候把电压分相产生不稳定磁场,就能使转子 转动1 具体可在网上搜一搜 有好几种启动方法!

网友B:
家用电机一般都是单相电机,其工作原理是通电后由电容启动并移相,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在转子上感应出一个滞后的磁场,推动转子转动。

网友C:
1楼。第一句说错了,后几句说对了。单相电不是不会产生旋转磁场,而是他的旋转磁场是180度,不像三相电那样是120度。转子在磁场作用下 顺时针和逆时针 受力一样。所以家用电机都有电容 作用是通电时候副绕组(或启动绕组)串接一个电容。副绕组电流滞后主绕组90度,就能使转子 转动1 具体可在网上搜一搜 有好几种启动方法

网友D:
你是维修哪 还是知道怎么回事 家用电机一般都是单相的 有主绕组 启动绕组 启动一般用电容移相 和一种热敏电阻 还有一种离心开关

网友E:
还有直流电机,家用的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