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码器测速度

楼主(2010-11-16):
电机后面加个编码器再加个减速机想测速度,可是总是做不好,哪位能指点一二。

网友A:
我现在也是在搞一个这方面的控制,不过是控制电机移动距离,现在正在研究中
好好学习

楼主:
我的理解是用间隔1秒钟测一次脉冲,再用SPD来算。再除以编码器的线数得出多少转,最后根据减速比算出速度,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B:
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单位时间多少脉冲。不就是速度吗,换算一下就是机器速度了啦

网友C:
这个要求输入的脉冲足够多才好,不然不是速度会突变或者测速的滞后时间太后的,特别是在低速的时候,用编码器的用360线的就足够,不然高速的时候会出现丢脉冲的现象(这与PLC的响应时间有关)

QQ:84818626

网友D:
用SPD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用编码器的用360线的就足够,不然高速的时候会出现丢脉冲的现象(这与PLC的响应时间有关)

楼主:
总算是搞明白了,谁让咱的理解能力差呢,谢谢各位的参与解答。

网友F(2011-08-23):
用FXON用不了SPD指令怎么办?

网友G:
Q的高数计数没有SPD怎么办

网友H:
可以用计数指令计数,同时计时(1ms精度)。计1000个脉冲。计数器输出。将时间传到D0 并复位时间。1000个脉冲 费时D0 其他的自己可以算了。

网友C:
用编码器来算速度值只能用来显示,不能用来控制,因为精度和时间的滞后的问题.
用Q系列的可以用定时中断来做100ms 有多少个脉冲,但是要注意输入模块的响应时间的问题.最高的只有0.1ms

QQ:84818626

网友I:
编码器应该分多少线的,就是转一圈应该是多少个脉冲,我自己理解的你可以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