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号怎么在HMI上显示?

楼主(2010-11-16):
各位好: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PLC与仪表自由通讯,其中读到的数据含有+0.1235mm,-0.4561mm,等等……,我想把正负号也在HMI上显示怎么转换不了?我看了一下PLC中有字符串转为整型的指令,但是这个类型不匹配,请问有什么方法让正负号的字符转为16进制或者ASCII码都行。请各位高手帮忙。我用的是Micro1500PLC,各位可以用其他任一品牌来转换,只要告诉小弟方法就行了。诚谢!

楼主:
没人做过吗?

网友A:
不明白,正负号的ascii码不是已经定死了吗?实在不行就把符号与数值分开显示

楼主:
数据我已经把它显示出来了,就是+-号不知道怎么显示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B:
这个在HMI上编程就可以了,当小于0时就是-号了

网友C:
把显示的数据类型改成带符号的不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