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多速电机

楼主(2010-11-17):
双速电机,在标记看不清的情况下怎么接线哦?还有其他速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就是双星接和角接呀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工控组态

网友B:
双速电机我以前用的特别多!一般都是双星形同三角形1:三角形接法接U1 V1 W1,U2 V2 W2空;2:双星形接法接U2 V2 W2,将U1 V1 W1短接。有少部分电机是上下反过来接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C:
要搞清有几极的抽头(2-4-8极?),接起来不简单,多速电机应配专用的开关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打厂家电话一问不就知道

楼主:
有没有谁可以提供一下电气原理图的哦

网友E:
上传两张图,看看原理,就知怎么测量了

网友E:
还有一个,YY\Y的双速电机
多速电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