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跟踪的调节算法问题

楼主(2010-11-17):
现有两台电机,其中一个A作为参考以固定速度运行(可能会因为外因有很小的波动)。然后有另一台B跟踪这台。A上面每转一圈有个光电开关,B上面有个编码器,在A出编码器复位,同时读出编码器计数值看看是不是360度,否则调整,如果差了5度,下一圈怎样调整?

网友A:
以A一圈为周期做PID速度跟随,位置偏差做积分反馈,参数自己慢慢调吧。不知道速度有多高?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