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设备的工作流程:1扫描枪扫描10位工件条形码,2检测工件,3将工件条形码及检测参数通过无线收发器上传到电脑保存。现在考虑到工件从零度水体中拿出再扫描再检测时温度会有较大偏差,想采取如下方式:第一次扫描两个工件条形码,将第一个条形码数值送至上传地址区间,第二个条形码数值保存到一个特定地址区间,检测完第一个工件后扫描第三个工件条形码时,将第二个条形码数值从特定的地址区间挤出,送到上传的地址区间,3号工件的号码值存到特定地址区间。一直保持这样的方式,扫描一次就将上一个的号码挤到上传地址,检测上一个工件,并对这一次的预冷。怎么编写这个保存条形码的程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没这样做过,只用电脑做过这一类型的程式,帮不上忙,等高手

网友B:
那不就是队列模式?
你还是直接告诉我怎么弄吧。。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数据移位?有点不明白。
    功能上差不多,不过这个是把10个数据移位。。。

网友C:
    10个数据移位也是一样的啊,你用同一个上升沿同时驱动就行了,例如以下
    LDP  M0
    MOV  D3  D4
    MOV  D2  D3
    MOV  D1  D2
    END
    这程序就是将D1~D3的数据全部后左边移动了一次。你如果要10个的话那就直接在此程序再加7个MOV就行。
  • 下载积分:+2(wu32u2)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网友D:
    用FIFO堆栈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FIFO堆栈

    FIFO:First IN First OUT,先入先出,队列。
    FILO:First IN Last OUT,先入后出,堆栈。

    Regards
    依然不理解,。。。。。能再具体点不?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C:
    先入先出不好用,有时会满,你用字传送想多少个就用多少个。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楼主:
    十分感谢XQX666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厉害!偶要好好学习。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