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大家好,我是欧姆龙初学者,对于欧姆龙点数分配有点困惑,不知道它到底是按几进制分配输入输出点数,就拿CPM1A-30CDR-D-V1 主机电源DC24V,18入/12出,继电器,这款来说,它点数分配如下:
IN:00000-00012
       00100-00105
OUT:01000-01007
          01100-01103
如果的按十六进制的话,那它的输入应该00000-00015,00100-00101,而输出应该是01000-01011,才对吧,
看它输入的第一组象是十二进制,看输出的第一组象是八进制,到底是怎么分配I/O地址的请前辈们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所以的PLC输入输出点都是按照8进制分配的。在PLC的输入输出中是没有8和9这两个数的。

网友B:
OMRON的是比较混乱一点
CQ系列的还是16进的
CP系列的是12进
用是时候要查看相关资料,要不可能就会搞错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CPM1A-30CDR-D-V1

    输入:0.00-0.11    1.00-1.05

    输出:10.00-10.07    11.00-11.03

网友C:
    CPM1A-30CDR-D-V1   的I/O继电器,编号是从000-019共20个通道。每个通道16位。例如000通道,可以写成0通道。他的每一位可写成0.00-0.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10-0
    .11-0.12-0.13-0.14-0.15

    001通道,可以写成1通道。他的每一位可写成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

    输入点占用了0通道的0.00----0.11和1通道的1.00----1.05   ,剩余的0.12-----0.15和1.06----1.15,你可以作为内部继电器用。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D:
    内部是16进制的
    硬件不一定有,要看机型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楼主:
    谢谢各位!那么,为什么我上的这款他输出是12点,为什么还要分两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