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电容能提升电网电压吗

楼主(2010-11-17):
用电设备基本上是感性负载 当电机都运行后电网电压降低到350V左右,当负载稍微加重电压甚至降低到300V,且电机温升增加,基本上就没法工作了,且用电设备里变压器约400左右,我想在不加粗主电线的情况下,能并联电容进行补偿电压吗

网友A:
可以,补偿了无功部分的电流,电压会升高的

网友B:
不知楼主的变压器容量是多大,还有就是电机等的总负载是多大,电源的配线线径是多大?并联电容只是提高功率因素,将电流是相位提前一点,不能补偿线径。

网友C:
在电机侧安装就地补偿电容,提高功率因素可以降低无功电流,减少线损,

楼主:
变压器容量大约为100KVA ,是农村用电,不是独立变压器,从变压器到负载约400米左右,线径为35mm的铝线,负载总电流也就是在100A左右。

网友D:
线径太小了,要用70mm的电缆还差不多。

网友E:
在不考虑变压器容量为前提下。你处的架空线是小了,依靠无功补偿是不能解决电压低的问题。必须按容量选择导线截面。

网友F:
照6楼说的做。正确

网友G:
要增大线径,

网友H:
是要加大线,最好还加电容,

网友I:
先加大线经,不行的话再加电容

网友J:
20V/100A=0.2欧 400米X0.028/0.2欧=56平方 至少选用70平方铝线

网友K:
这些接触的不多啊。

网友L:
不能提升电压

网友M:
加不加电容和你电压没太大关系吧,只要电力局不要你加应该没啥影响,造成电压低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变压器容量和线损。

网友N:
线径太节约了吧。

网友O:
首先保证你配电电源,线经合理安全情况下在考虑补偿问题,一般情况下电压不会跌落这么多

网友P:
加大导线截面,最好用铜线.

网友Q:
变压器容量够的情况下,要加大线,在电机侧安装就地补偿电容

网友Q:
可以,补偿了无功部分的电流,但是不能过补会损坏设备的

网友R(2011-02-09):
需要增加线径,因为你的输送距离太长,如果设备功率因数并不低,那么你并联电容对电压影响不大,现在看,应该是线上的压降太大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S:
这是不是无功补偿的原理?

网友T:
没有多大作用,,加大导线截面

网友U:
输电距离有点长,建议增加导线直径同时加装无功功率补偿电容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保证

网友V:
加大线经
朝花夕拾

网友W:
改善功率

网友X:
加上电容补80V的电压,你真能!

网友Y:
这个哥们不会是农村机井吧? 45kw或者55kw的
我们这里 就有老式机井改造恒压供水的例子,如果是机井水泵加装变频器的话,用水量不大可以解决,如果果是用启动柜负载电路确实达到100a的话 那真的没什么好办法 加粗线径吧!!

网友Z: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A:
   值的深思

网友AB:
就你说的情况,并联电容肯定不能将300V提高到400V.
并联电容是提高功率因素,减少无功,并不能提高电压。

网友AC:
说得很好

网友AD:
补偿电容可以减少无功功率,进而减少线损,减少压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电压,但这个提升是很有限的,主要还是要加大线径。现场情况如果不能给出一定的时间来加大线径(这么多人都很简单地说一句加大线径,要知道这句话说出来容易做起来要花时间的),倒可以并联电容试一试(估计提升电压会很有限),不行再加大线径

网友AE:
:并联电容是不能提升电网电压,它只是减少无功电流,,提高功率因数,节约用电,电压低说明线损大,线路电阻大白白发热做无用功,无论从电机启动还是从节电来讲,都应加粗线来解决问题!另外在线路末端加装无功补偿可进一步节约用电,所需成本一般1-2年内即可收回,因为农网功率因数都不高也就0.6,节电潜力较大

网友AF:
对于这些负载,线经是够的,但也太远了,考虑换大一号线径,再在负载侧加装一套无功补偿。只要加装无功补偿后,感性负载的功率利用率担升,会减少负载的电流,些时电压降将有所改善。

网友AG:
理论上可以提高电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H:
线径真的太小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I:
按35平方铝芯线来说100安倍电流架空的话也行。但400米的话线损太多。且变压器容量没充分利用。加粗电源线(用70的铝芯或50的铜芯)再加些电容补偿到功率因数0.85左右就行啦!

网友AJ:
我说呀,变压器容量太少,其他都是假的

网友AK:
完全依靠电容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