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赋值指令有哪些

楼主(2010-11-17):
初学者 知道mov 是可以赋值,但是其他的赋值指令都是些什么还不知道。求帖,求解释。谢谢~~~

网友A:
RST 可以把数据清零

网友A:
还有一个ZRST 等等

楼主:
赋值。清除数值我知道。谢谢各位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四则运算指令,加1减1指令
自学

网友C:
FILL填充,COPY复制,MVM屏蔽传送……………………大把。

楼主:
enco可以作为赋值指令么?
可以顺便教下则么用这指令么?

网友D:
如果想开些,只要能改变输出状态的都可以称为赋值。
OUT不就是最常用的?
具体到ENCO指令,还是先去研究手册,再写个程序模拟一下看结果就能理解他的意思了,手册上讲的已经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