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运行指示灯为什么不亮,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0-11-17):
PLC我打到运行挡,为什么PLC不工作,工作电压是对的,之前还是好好的,一个多月不用今天拿出来一用什么就出现这样呢?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的也有类似情况,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程序出错灯闪烁,拨到运行时,运行灯不亮,不知是何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B:
程序错误!

网友C:
程序错误!,?????????

网友D:
我也碰到过,打算换 新的,,但不知道自己就好了,才下来装上去。。

网友E:
检查一下指拔开关,是不是因为时间久了不用因为受潮而接触不良或是电池接触不良,还是因为电池没电了而造成程序丢失

网友F:
现在看来是你的程序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