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10-11-17):
在论坛上下的三菱程序怎么打开,请指教

网友A:
可以的,你说的不明白啊。打不开也有什么现象啊,什么都不描述…………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打开工程,工程名,这些我这上也没有不知道工程名是从哪里来的,刚编写的可以写工程名,但下载的没有

网友B:
把下载的程序解压后复制到工程所在的目录下,你就可以按正常的方式打开了。

网友C:
把下载的程序先解压到当前文件夹下,然后工程名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