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10-11-17):
在论坛下的三菱程序怎么样打开,
工控组态

网友A:
晕!用三菱编程软件就可以打开!

楼主:
我是用的三菱的,是不是版本不行GX

楼主:
请指教是怎么回事,都有什么可能性打不开,是用三菱软件,提示要什么工程名

网友B:
目前三菱程序采用二种软件编写,一种是GX编程软件,另一种是FX编程软件。
你下载是什么软件编写的?还有你是用怎么个方式打开的?把图贴上来。

网友C:
先解压再打开就行了,我也遇到了
解决了

网友D:
种是GX编程软件,另一种是FX编程软件。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