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在某段程序中加个暂停功能,复位后又继续执行如何修改

楼主(2010-11-17):
FX2N程序已灌机且使用OK,现在想在某段程序中加个暂停按钮功能,在某段程序执行中任意时间按下后机器停止当前和下一步动作,再按一次该暂停按钮后又继续执行如何修改,请编过类似程序的朋友给予帮忙解决,谢谢1

网友A:
用记时啊

网友B:
你只要在原相关逻辑程序中加入一个条件(暂停按钮),PLC只会扫描程序,而无法执行输出。因为你已经破坏了原输出条件。比如你在步进指令的每一步中加入一个暂停按钮的条件,当需要暂停时按下该按钮,程序只能停留在按钮按下前的执行结果。当需要继续执行程序可以释放该按钮,程序自动执行按下前的下一步内容。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三菱的给你举个例子CJ P63,就是说当扫描到这句时,就跳到了程序的结尾,那么也就是说程序主体没有扫描,也就是暂停。同样其他PLC一样可以做跳转到最后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E:
学习了,最好附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