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常用的RS232--RS485比较稳定可靠的转接器哪几种型号

楼主(2010-11-18):
转接器五花八门,少的十多元,贵的几百到几千元,其中又分光电隔离式,有源式,无源式等等,不知大家用哪种转接器,请提供参考,谢谢
jxh668

网友A:
那要看你用的了,距离、速度、抗干扰、信号兼容都要考虑

网友B:
有无电源的,只是你使用方便而已,有无隔离的决定你系统的可靠性(同时也决定你价格),如电平完全隔离,不会造成不同电位的电流相串,再好点的可以有流控,当然这些完全看你自己系统要求了 ,自己买,搞个非隔离的基本就够了,使用时注意点,公司买,最好买隔离带流控的,反正不用你出钱。我很想买条摩莎的USB转485。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