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过一段时间重启一次

楼主(2010-11-18):
我们工厂买的三菱FX1S系列plc每隔20分钟就重启一次,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外部电源环境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还想知道如果是电源板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各位!
jxh668

网友A:
查电源、接线、PLC质量

网友B:
直接甩给供货商让他给换一个。

网友C:
是否是买的山寨的,现在这个型号的,仿造的很多。但质量很垃圾。

网友D:
查电源无问题后直接换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甩给供货商让他给换一个。
+1

网友F:
程序是不是有像OMRON 那样可以设置时间启动的

网友G:
你厂的电压是否过低。

网友H:
买到山寨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