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8):
UG221H-LE4|富士触摸屏  用那个编程软件好点呀?

网友A(2011-01-28):
如果要与手册完全对应,那么使用富士的UG00S-CWV3软件,小且运行快。

如果喜好向导类,可以使用UG00S-CWV4版本。

现在基本上都用V-SFT V5版本,使用上同UG00S-CWV4,却能通吃Hakko与富士的所有系列屏,不过运行速度么。。。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