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8):
请教各位大侠:
我需要利用编码器和三菱PLC编程完成以下功能:
1、检测马达转速(触摸屏显示)
2、检测马达角度(触摸屏显示)
要求:
1、开机时显示马达的RPM/分钟
2、同步显示马达的位置角度(0~360°)
3、编码器按顺逆方向转动且角度也按相应的度数加减
4、编码器采用三相A、B、Z输出的360P/R

哪位用过编码器的高手请告诉一下编程方法。
多多指教,谢谢!

按照以下5樓朋友說的已解決此問題,太感謝了!

网友A:
主要用凸轮指令ABSD和高速计数器。

楼主:
我用A相输出接X0,B相输出接X1,Z相输出接X2
编程:M8000 输出到高速计数器C251 K360,
再把C251的值传送到一个保持寄存器,就可显示
在什么角度了,C251达到预设值360自动复位。
再用SPD指令:SPD X2 K500 D40,但
此指令不执行,在运行过程中A/B相输入灯有变化,
但Z相输入灯常亮,没有ON/OFF变化过程,
不知是编码器的问题,或者是要怎样编程才能测速,请各位指点!

网友B:
1.一般来说Z相应该是一圈给出一个脉冲,正常状态下为OFF才对。不知道你PLC和Encoder是什么品牌型号,感觉Z相常亮是不对的。
2.用Z相检测转速,这个误差会很大的,走360°才记录一次,能够反馈出你的机械转速来吗?一般的机械会一直得到转速为0的结果吧。
3.原始角度也可以用C252,利用Z相的自动复位来矫正。
4.建议测速用定时中断配合高速计数来做,取0.1S或0.5S(根据实际需要)的计数差值,计算出实时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编码器品牌和型号是:奥托尼克斯 E40S-360-3-1
实际我也看过此编码器网站的资料输出波形图:认为Z相灯常亮是不对的,但编码器又是新货
刚开始我用欧姆龙的2相输出编码器,A相接X0,驱动高速计数器C235,用的单相单计数器
B相接X1,使用SPD指令:SPD X1 K500 D40
把以上计算结果都传送到一个指定的寄存器,调试中观察与机械连接的位置角度和电机转速都可正常显示,
但我把机械传动按相反方向动作,角度位置数字不是减少,还是往上递增,(我的理想是编码器按一
个方向运转角度增加,往另一个方向转动角度减少)。
故此,我才选用3相输出的编码器,2相计数,用的是C251(这样可以达到上述理想),1相测速(但测速有问题),
不知道如何可以实现。
楼主介绍的第4点不知道如何进行编程,能否搞个实例上传或详细一点说明,谢谢指教!

网友D:
试一下把A相同时接到X4去,再SPD X4 K100 D40看看

楼主:
5楼朋友说的值得一试,等下试试看就知道结果了,
谢谢指点!

网友E:
E40S-360-3-1,分辨率是360的吗?这个Z型号,你要看是常态是不是高电平,假如是常态时高电平,达到原点位置时才瞬间断开,所以肉眼看不出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