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带380V风机

楼主(2010-11-18):
24V传感器的开关量输出连接24V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三个常开触点能连在380V的风机回路带动180W的风机吗?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接触器呢,
中继的触点过电流不合适吧。

楼主:
是啊,我原来设计的就是用继电器,不知道能不能带起来,不行就得换接触器,我只想知道这么用可不可以。

网友B:
肯定能带,不过寿命不如接触器。

网友C:
觉对可以用对,你就180W电机,不大的。

网友D:
小心~~!
用三个微型中继,一个中继控制一相电源。

网友E:
可以的,电流又不大。

网友F:
要看你的使用环境.动作是否频繁.虽然180W功率不大.但是还是要取决于你的继电器,额定电流.但是为了安全,根据大家的建议,还是采用接触器为上策

网友G:
不要这样做,继电器的电气绝缘间隙小,用来带电机容易电弧短路。

网友H:
0.75千瓦的我用LY4NJ一年多了都还正常。

网友I:
不平凡起动的 话时可以的!

网友J:
应该可以的,不过上一次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里面这样控制的继电器就烧了(用了两年了)

网友K:
可以,一般中继负载为3A,180W,380V的电机1A都不到

网友L:
用个小一点的接触器比较好

网友M:
最好别用。。。接触器有灭弧装置,。。用接触器

网友N:
只有150W。能用的

网友O:
180W只能带几下,就是18W瞬间电流也可怕。12针的微型继电器触点就会烧糊掉,即使继电器选用好的,底座如果是劣质的也会造成底座连线的粘连造成接触不良,继而电机就会缺相发热烧坏线圈,没有漏电保护的话直接挂掉。我们在设计电机负载的时候,不管多小,只要能配得到的热继保护,都必须使用热继保护。建议用中间型继电器或小型的接触器如CJX20910,不要嫌大,比它小的不多。

网友P:
可以啊 没事看看相间拉弧啥的 也挺好看的

网友Q:
还是不要那么做继电器无灭弧装置。选用一个小的接触器。

网友R:
可以负载不大。

网友S:
可以 我就这样办过 不过没用热继电器 现在还在担心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P:
可以啊 没事看看相间拉弧啥的 也挺好看的
這位大哥心態真好~!~!

网友T:
如果动作不频繁的话,是可以的。若频繁启停建议改换成接触器。这样保险点。

网友U:
正如七楼所说:动作不频繁是可以的,一天也就那么几次,每次间隔时间比较长是可以的。

网友V:
9楼说得有理

网友W:
完全可以
但是不要这样做,因为电气间隙不够,不长久

网友X:
180w,0.4a以内可以的,不过长时间频繁工作还是换接触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