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如果PLC与GOT超过30米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18):
我看三菱GOT手册上422通讯距离最长30米(FX),如果超过这个距离怎么解决!

网友A:
理论上422连接应该超过30米,你试试看,不行要选用三菱CC-LINK连接或以太网联接
下载积分:+1(xiaoqizi) 热心助人

楼主:
手册上这么写的,打电话去问三菱也说不能超过30米,就为了接个屏要CCLINK,ENTHNET心不甘啊!那要多好多银子的

网友B:
楼主放心。422做好屏蔽(主要是怕干扰)。百米通讯不是问题。已经有客户实验过了。我自己用SC-09(这个要特殊一点,主要是当时是在没招了,就当做实验来弄的)也做成了100m的正常通信。
下载积分:+2(xiaoqizi) 感谢分享

网友C:
做好屏蔽, RS422 的确可以完成 100 - 500 m 的正常通信.
祝你成功!
下载积分:+1(xiaoqizi) 感谢分享

楼主:
激动哈,有这话我就放心了!感谢,非常感谢经验之谈!

网友D:
其实比手册上的超一些是可以的... 232我也做过30米

网友E:
大不了买个485BD做吧

网友F:
厂家的数据,总是保守一点的.

网友G:
加用中继器就好了,距离不是问题
请教如果PLC与GOT超过30米怎么解决!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