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电压

楼主(2010-11-18):
我用AC220---AC36V变压整,36v整流滤波(全桥整流加滤波电容)给5个步进驱动器供电,
为什么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在43-55之间,就算是客户那里的电压不正常,这个区间也忒大了吧!

网友A:
36V整流后不到36V.但是加滤波后就高于36V。加的电容越大电压越高。高达55伏很正常
jxh668

网友B:
正常的,有负载电压会下降

网友C:
加负载加不一样了

楼主:
现在在厂里测试:用稳压220V不加负载,整流滤波或是49V,如果比220高一点就会,就会超过50V,驱动器要求电压是24-5OV,这样接通负载的瞬间就会使驱动过电压自动保护,接通负载后电压就会下降到44V左右。难办!!!如果用24V整流滤波,这样电机的力矩会下降吗?整体运行会有影响吗?(驱动器是2M542的,驱动4个57*80电机,一个86电机)

网友D:
单相全桥整流加滤波的电压=1.2U

网友E:
36v整流后就差不多是50V啦,即便如此一般步进驱动器可以接受的电压24V-60之间。所以还是能正常使用的,电压高电机扭矩大。

网友F:
在客户那边到底是出现什么情况呀?

网友G:
单相全桥整流加滤波带负载的电压=1.2u=1.2x36=43.2v 空载电压=1.4u=1.4x36=50.4v
學無止境

网友H:
买一个开关电源,省的那么麻烦

网友I:
滤波后电压升高

网友J:
怕的话,后端可以加稳压啊

楼主:
有办法在接通电源的瞬间,让驱动检测电压不超过50V吗?

网友K:
36V整流后应该乘0.9是整流后的电压,滤波后应该乘1.2是滤波后的电压值。
所以AC 36V整流滤波后的实际电压为43.2V DC.
如果你需要36V DC电压则应该使用AC 30.0V

网友L:
不行就换一个嘛

网友M:
用开关电源多好呀,自己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