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27-10触摸屏上显示的时间与实际时间相差很大,该怎样修改

楼主(2010-11-18):
TP27-10触摸屏上显示的时间与实际时间相差很大,该怎样修改,这个时间是不是PLC的实时时钟

网友A:
没有找到手册,TP27是否有内部时钟。
看程序是能够看出来的。
但修改无外乎两种手段:
1,若TP27使用内部时钟,那么修改HMI的日期与时间;
2,若TP27使用PLC时钟,那么修改PLC的日期与时间。

网友B:
估计你是用TP27去设置PLC的定时器值,如果TP27里面的变量类型是WORD格式的话,那么PLC里面就要经过字或运算,才能一致,比如说TP27连接的变量是DB10.DBW0 那么你就要用DB10.DBW0与L#W#2000进行或运算,运算后的结果放在DB10,DBW2 定时器的值连接DB10.DBW2就可以了.
如果TP27里面的变量为S5TIME格式的话PLC的定时器可以直接使用变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相对来讲修改PLC的时间要简单些,触摸屏的还没有修改过,不知怎样修改,谁有TP27的说明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对来讲修改PLC的时间要简单些,触摸屏的还没有修改过,不知怎样修改,谁有TP27的说明书啊
我有,2M多,传不上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