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怎么计算卷径

楼主(2010-11-18):
那位高手有关于超声波用来算收料卷取直径的公式或案例给一份,发我邮箱
tyn1190@163.com
,谢谢

网友A:
超声波测距?公式要看楼主发射点安装在哪里来决定,建议发射点在卷轴上,再测量卷料上压辊与卷轴之间的距离。
饿米豆腐

网友B:
设备放在压辊上,后经程序转换即可。

楼主:
回一楼和二楼,我超声波是装在卷取的上方,就是不知程里要怎么计算 有程序或公式发请给我邮箱,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上方是指的哪个地方,发张图看对楼主有帮助没有,注意测距发射的超声波一定要经过卷取轴的圆心。

楼主:
谢谢4楼的,看到这个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好平台.这里的能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