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钢丝网收卷

楼主(2010-11-18):
请教各位知道的朋友:我想知道做一个钢丝网收卷机(1米宽,卷好小于两吨),要保持收卷的一定力矩。请问是用伺服控制呢,还是用变频器!

网友A:
我觉得再加以只磁粉离合器会更好

网友B:
1楼的建议很好,现在大部分的卷绕机都是用磁粉离合器,即简单,有好用。

网友C:
磁粉离合器比较粗,且维修成本高。可用变频器做转矩控制,效果不错。

网友D:
磁粉离合器是什么?

网友E:
可用变频器做转矩控制
下载积分:+1(jickyzhu) 热心助人

网友F:
用矢量变频器

网友G:
磁粉离合器很耐用,价格也比变频器便宜

网友H:
用专用的张力控制型变频器加张力传感器可以实现,
请教:钢丝网收卷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