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我把0存入D0,如何用D0表示Y0,YD0不行。

楼主(2010-11-18):
请问高手,我把0存入D0,如何用D0表示Y0?

网友A:
只是一位?加个条件吧
<>d0 k0----y0
热心助人
谢谢你,不过我还是不懂。我的意思是让D0每次加1,然后就能顺序输出Y0 Y1 Y2 Y3……
普通指令我会,就是这个想了一天了也没明白。

网友B:
没明白楼主意思,用mov,add和=指令试试。
就是模仿D1V1 来个Y1V1
饿米豆腐

楼主:
K2Y000V0 前面的k2啥意思?

网友C:
用解码指令DECO

网友D: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B:
按照版主的提示看了看书,做了一下,能够满足D+1,同时Y输出逐渐增加,只是要处理一下Y0在程序运行初始时为ON。多谢版主!
饿米豆腐

网友A:
位地址不能用变址寻址吧,四楼说的没错,用解码指令DECO吧

楼主: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昨天用的mov K1 K2Y0V0 ,发现很难。

楼主:
三菱手册上说是“解码指令”
以DECO C2 M40 K3为例
M40代表需解码元件的首地址,K3代表2的3次方,因此K3就相当于8,也就是说,解码的对象为M40~47这8位。
根据C2中的值,对M40-M47中的某一位.置ON,
假如C1=1,M40置ON,
C2=2,M41置ON,
C2=3,M42置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