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D DA模块

楼主(2010-11-18):
求助各位大虾,为什么三菱AD和DA地形图编辑的时候。要从模块读出识别码,然后比较呢
我如果一直采样模块值,或输出。能用M8000辅助继电器吗???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吗???急……

网友A:
读出识别码是为了确认模块时正确的啊~不用也没关系。
可以用M8000

网友B:
这样做只是为了保证所读模块的正确,如果对所用模块的正确性有十分的把握,可以不读模块的识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