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0-11-18):
触摸屏能直接控制变频器吗,有的话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可以的。现在大多数触摸屏和变频器都支持Modbus协议。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87069

网友B:
触摸屏支持的品牌驱动就可以,能够读到地址

网友C:
用通讯可以控制。

网友D:
应该可以,用通讯

网友E:
通过RS485通讯做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G:
当然可以,只要支持标准的mudbus,或者说触摸屏有对应的协议驱动,那么就方便了,即便没有也可以用脚本自己开发通讯协议

网友H:
可以连接

网友I:
完全可用

网友J:
可以的 变频器和触摸屏直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