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

楼主(2010-11-18):
组态软件与触摸屏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差不多的,组态软件用在电脑上咯。触摸屏是独立个体,触摸屏也有被叫组态

楼主:
哪个好啊

网友B:
组态的功能强大点,缺点就是得配电脑用,不过也有嵌入式的
做设备一般都用触摸屏啦

网友C:
组态功能更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