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8):
现有自动裁端机1台,用1N晶体管PLC Y0 Y1控制两台A4系列100w绝对式编码器伺服送料,20000脉冲使电机每转1圈,端子每pin距1mm,1个产品10pin,另一个产品11pin,两个送料完成后同一个切刀裁切. 脉冲用加减速指令.      现在状况是运行30分钟左右后误差大于允许值0.1mm(误差达0.3mm).   然后要重新定位,   请教有做过的高手,要怎么样改进才能走得更准.         是不是要加定位模块才能更准.

网友A:
能否把机械结构说一说?20000脉冲一圈,速度有多高呢?0.1mm的定位精度,我想没必要拿到20000脉冲一圈
伺服带动棘轮,200个齿,用放料马达放料盘,之前用的是10000脉冲,最后才设为20000脉冲的,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兰州。你的设备是不是连接器行业的?
我也是做连接器的,有时间你把你设备的情况说说··我看能不能帮上你!
这么设备就是裁连接器,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C:
有可能是干扰问题,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很多次
干扰从哪里来的啊,我两台合伺服都是用屏闭线单独走线的,也加了滤波器.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jxh668

网友D:
一个工件完工,加一个自动化回零功能比较好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源是怎么用的,有没有电气原理图

网友E:
原因可能比较多,干扰,脉冲丢了,滞留脉冲,机械结构松动等
加定位模块形成闭环控制会好很多,你本身就是绝对式编码器,不用也浪费了

网友F:
楼主你用PLC捕捉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返回脉冲来计算长度就能解决了,发脉冲时为无限数量,计算长度一到就停止送料,然后下切,考虑到存在周期的误差,你最好也做一个长度系数,同时把PLC的周期规定为一定的时间。

网友G:
你的程序 脉冲定量没有做好,分子 分母没有计算好,

网友H:
8楼说的没错.

网友A:
按楼主的说法,是存在累积误差。可能不是伺服走不准,而是材料尺寸不一致或者送料过程中有变形。建议找一个固定的参考点(材料上的),来控制定位精度,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I:
楼主你把PR4B参数设小一点试试,另外你的是同步带还是丝杆?你算出来的电子齿轮?建议不要把PR4B设为20000,把它设小一点应该可以的,还要要考虑下Y0输出的脉冲频率不要太高。建议楼主用以下方法测试:1,先将PR4B设定为3000,2,把Y0输出的频率由现在的?KHZ改小一半,3,改完后直接用现在的参数运行一个星期看有什么变化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祝你好云!

网友J:
你的应该是累积误差,你可以让设备运行几个小时后看看误差是多大,然后再重新计算脉冲量。因为你单个或者几个甚至说是理论算的都是根据你的设计理论值算的,理论算的还要经过测试后结果看看要不要补偿。比如你的机械精度差了0.001MM,如果其他很准到理论值,那么做一百次,500次,1000次,就差1MM了

网友K:
1N的脉冲输出不是连续的方波,出现这种问题并不奇怪。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第二天解决了,是送料机构的问题,料带时紧时松,伺服锁止力小,改了送料机构后一次定位校正后运行稳定.

网友L:
机构及配线、齿轮比…等皆没问题,那就为干扰的问题的话,可于妳的pls输出处(y0)及你的共地端(n)加装一陶瓷电容(b102),或将妳的输出处y0、y1将两线互较为一条绞线,最好使用隔离线,另外要将伺服马达的输出端直接接于驱动器上,若无干净的接地系统,地线可不接,一般遇到干扰问题是很麻烦的

网友M:
脉冲方式,使用时间长了后,都容易会有误差。
如果你的机械结构允许,每切几次可以回一次原点,从初始点开始,让错误不积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或者每次切的东西是相对的,比如第一个切成100.001MM长,第二个切成100.002MM长,误差平均到每个元件上,也无所谓,除非有机械问题或强烈干扰,否则都准的。
但有些工艺情况是要全部积累起来的,那样每个0.001或0.002的误差加起来不得了。
目前精准度比较高的配置是使用网络控制方式,比如三菱的QD75M模块 + J3-B 系列伺服。

网友N:
学习..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后来查到那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