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三菱gt1155-qsbd-es人机界面

楼主(2010-11-18):
请问:有谁用过三菱gt1155-qsbd-es人机界面 ,型号后面带的是es,在网上查不到该后缀的型号,
使用三菱的gt2 和gt3软件编程,一直通讯不上,故障代码是00135,线是自己做的,
参数使用各种遍历轮番试过,
2-3 3-2 8-6-4 5-5 1-5
那位大侠能否点通?????

网友A:
用usb嘛。好像诺基亚的数据线就下载了……

网友A:
线不是这样的吧
好像是
2 3
3 2
68 4
4 68
5 5

楼主:
线是2 3
3 2
68 4
4 68
5 5
1-5 激活232端口的
在网上找不到该型号,包括上海三菱,不知为什么???

楼主:
上面没有usb口,
有232和422端口,编程时采用的是232,与三菱plc通讯时采用的是
422,而且上面有一个拨动开关,随机的一张说明上也没有说是什么作用的开关,
拔动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天哪!! 该触摸屏是哪儿生产的,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线的接法看似正确,如果通讯测试能通过,才能说明没接错!

网友C:
用mini USB连接,com口是要设定以后才生效的

网友D:
难道这是对哪个国家或地区对应的产品,大陆没见过这个
三菱

楼主(2010-12-19):
真的好象没有人见过吗????
通讯线看了原装配套的 是2-3 3-2 1-5激活232端口,否则用422口
通讯程序不是用三菱的,使用GT2 GT3 是通讯不了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E:
不知道 咋弄

楼主(2011-10-03):
关于 gt1155-qsbd-es人机界面 发帖快一年了,还是没有人能认出这个东东,
听一个档口的说是一个过渡产品,
估计稍微有问题坏了就报废,没人能修的,最好是不要买这种型号,

网友F:
这个屏有CF卡插槽吗?

网友G: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GT1155-QSBD-ES 是三菱卖给欧美的型号,GT1155一共有三种
1,GT1155-QSBD 卖给日本的
2,GT1155-QSBD-C 卖给中国的
3,GT1155-QSBD-ES 卖给欧洲美国的
这种命名方式,在PLC上也有。
232连接不上,有很多原因,比如参数设置把232口分配给PLC了,那就和电脑连接不上了。
这个屏后面有个小盖子,打开有个USB口,用这个通讯就好了。